请指教

楼主(2011-05-02):
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的5段速的每段的频率在哪设置的啊

网友A:
这个参数你看说明书就知道了,每一种变频器都不相同的,还有外部接线也要说明书上查询!
QQ32135553

网友B:
说明书有详细介绍

网友C:
读懂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D:
这个只能看变频器说明书,每一路变频器参数怎么能一样呢!要把变频器说明书仔细看一次,你会起来就会容易了!

网友E:
,不同的变频器不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