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2):
我们都知道变频器的速度给定中外部给定主要是用电位器,或者模拟量输入给定!一般的变频器都有上面的那几种给定方式!
但是也有的变频器只有其中一种,比如ABB的ACS150的速度给定的接线端子只有AI1,GND,没有10V电源,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才能用电位器来调速呢!
这是我遇到的一个实际维修实例,当时我朋友打电话给我说电位器只接了两根线,就是AI1和GND,而且原来机器都正常用得好好的,我怎么也不相信!
他问我是不是需要换个变频器,我告诉他换变频器也是一样的结果!!
因为没有电源,电位器根本无法给定!
最后的处理方法,我让他在电位器上串一个电阻,那个电阻接在变频器的24V端子上,这样就可以正常调速了!
还有一个实例是穆勒的变频器,它的输入就只能接电位器,不能用PLC的模拟量输出来调速!
有的速度给定还可以用网络上的CAN或MODBUS通信来进行速度给定!
所以在选择变频器时速度给定也是要注意的,型号差一点就可能差得远了,但是参数设定到是同一品牌的很多的型号变频器都是通用的。
  • 下载积分:+1(jona2011) 感谢分享
  • QQ32135553

网友A:
    变频器上不是自串了电阻吗? 我用汇川的变频器  直接把电位器接到变频器的123上就可以了,只是想要调速  要设置一些参数,

网友B:
    选型的时候就应该注意了,你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控制方法

网友C:
    学习了  要注意变频器的选型 自己看到的东西还是太少了

网友D:
    变频器外部控制速度无外乎模拟量(电流电压)控制,通讯控制,脉宽调制脉宽控制

网友E:
    这应该跟据自己的需要选型

网友F:
学习了,以前没接触过。

网友G:
其实普通变频器的运用调试还是很简单的,矢量变频器和收放卷的变频器调试比较麻烦。

网友H(2011-07-02):
多谢学习了。
秦汉

网友I:
普通变频器的运用调试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J:
变频器的一些调速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