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为何TP 177A与PLC连接不上?

楼主(2011-05-02):
请教:我在用触摸屏TP 177A与PLC-200 CPU 224连接,怎么设置都没有办法通讯上,不知道要在那边设置?通讯电缆是从西门子厂家直接买的

网友A:
说清楚是USB-PPI电缆吗?编程软件是什么?PROTOOL? WINCCFLEXBLE?

网友B:
我上次用的TP 177B和S7-200通讯的,当时没有通讯上,发了个求助的帖子,你可以看一下上面的回复,希望对你有帮助。“求助:S7-224XP与TP177B用MPI电缆可以通信吗?如果可以怎么设置?”

楼主:
是用USB-PI电缆,要把频率设置为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