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教一个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1-05-02):
最近我在用接近开关时,出现我把接近开关接在PLC上线是接对的电压也正常的,就是接近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换一个接近开关就正常了。但是我把那几只接近开关接在继电器上实验又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近接开头的品牌、型号与规格?

网友B:
楼主最好能把你的接线示意图上传,否则同行们分析会有些困难

网友C:
接近开关一般分为PNP和NPN两种不知楼主是不是搞错了,PNP输出信号为高电平,NPN输出为低电平。不知这样的解释楼主是否满意。

网友D:
接线方法不对
QQ540940771

网友E:
很难说明。。。。。。。。。

网友F:
是否是极性搞错了

网友G:
可能就是NPN和PNP开关搞错了!极性问题!

网友H:
是接近开关质量问题

网友I:
二楼说的好

网友J:
极性要和PLC接合起来考虑

网友K:
型号是一样吗,检查一下

网友L:
很难说啊。。这个。。。
liuliangdt

网友M:
再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