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释FX1N-60M 能带几个编码器!~~

楼主(2011-05-03):
求解时 如标题!~谢谢

楼主:
用双相双计数输入,是不是能用C251 和 C253 带两个编码器啊!!~~

网友A:
可以,按照使用手册上的接线。

网友B:
编程手册上有的啊!大哥
AB相编码器只能是2个!所有的FX系列的基本模块都只能是2个!可以加2N-1HC的高速计数模块

楼主:
好啦 知道了~!~!还是要谢谢你们

网友C:
顺便和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