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3):
本人初次接触工控的菜鸟,请教高手帮助画出梯形图进行编程调试,控制要求如下:
   1,按下启动按钮电机开始升速,2秒后到达20赫兹的频率对应的转速上,运行5秒后从20赫兹经过4.5秒减速到0赫兹,然后反向升速到-20赫兹,再运行5秒后升速到-30赫兹,此后降速到-10赫兹运行3秒,此后回到-20赫兹,将红色部分重复3次后停止运行。任何时候按下停止按钮均可以停止电机运行。
    2,按下启动按钮电机开始升速,2秒后到达20赫兹的频率对应的转速上,在此频率运行4秒后升速到30赫兹,运行5秒后从30赫兹经过4.5秒减速到0赫兹,再运行5秒后回到20赫兹共4个循环后自动停止。
          非常谢谢。跪求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我介意你用多段速来做!这只是个思路!

楼主:
高手直接告诉我怎么做就可以啊

网友B:
3种方法,
1,多段速
2,用模拟量
3,用西门子的USS指令

网友C:
我看你的要求多段速在加速时间上达不到要求,还是用模拟量输出。

楼主:
哪位高手帮我编一个程序我学习下

网友D:
典型的多段速控制。建议用变频器加PLC控制。电机功率大的话加用制动电阻,这样玩全好解决了。

网友E:
“多段速在加速时间上达不到要求,还是用模拟量输出”。这句话可以在变频器参数中解决不用模拟量。
简单的程序不能编写,能否上机?

楼主:
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PLC和MM440变频器,高手能否帮忙画出其中一个的PLC和变频器接线图以及输入输出分配表?我自己搞不定重复的那几次运行,我目前只会单次运行,多次循环搞不定。谢谢高手指导

楼主:
多次循环是不是用到变频器的计数功能,高手指导

楼主:
高手能否帮忙画出其中一个的PLC和变频器接线图以及输入输出分配表就行啊着急啊我是做材料的这个不懂啊突击了几天还是搞不定啊、

网友F:
都它嘛太保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