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高数是非常重要的!

楼主(2011-05-03):
大家搞工控的免不了编个上位机软件来实现各种控制,!而这时也这时就是考验我们数学底子如何的时候了!建一个好的数学模型,能使程序速度加倍!其它功能也能做的非常完美!所以学好高数原来是如此重要!

网友A:
举个例子呀。太模糊了。。。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B:
对于以运动控制及测量控制类机器为核心的机器在设计制造中最为重要,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式的建立是决定成败的第一步,也是核心之中的核心,

网友C:
我不知道数学建模有多重要但我知道我在编程时通常采取数字电路里的组合逻辑门电路设计方案来分析一台机器的动作实现和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连锁的。

楼主:
大家搞到一定程度用的时候就会明白!

网友D:
常挂嘴边的PID就是一种高数的应用啊

网友D:
忘了高等数学还不够,高等数学只是基础。

网友E:
要有扎实的物理基础,数学是基础学科,物理好的,数学不会差,数学差的物理就不会好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