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恢复导电橡胶的导电性?

楼主(2011-05-03):
遥控器的按键是导电橡胶的,有几个不灵了,想恢复一下,不知用什么方法。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用铅笔涂就可以了,或者贴一层烟盒金纸。

楼主:
这个方法试过了 ,效果不太理想,金箔纸容易脱落啊。

网友B:
手里有没有铅块?轻轻的涂一层铅,效果最好。

网友C:
刷一层导电漆就行了,

网友D:
换一个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