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针的一小段程序

楼主(2011-05-03):
条件都满足触发CALL P1,但是在P1子程序里,电磁阀Y1可以动,但是电机Y0就不能触发,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描述:触发CALL P1
描述:P1子程序
附上2图

楼主:
上面的P1都改为P3,我太急了

网友A:
调用子程序时那个M80通没通?调用子程序时那个M80必须的先接通。
首先是调用子程序,M80是按钮,我把他置ON,他没反应,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B:
可能其他地方有双线圈了

网友A:
PLC在运行状态下吗?这M80是触摸屏里设置的吗?如果是的话好好看看连接。还不行的话把程序下载到PLC里用PLC的诊断功能检查一下程序。

楼主:
好,查出来了,是双线圈,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