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高速计数器,与欧姆龙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1-05-03):
编码器是欧姆龙E6A2(500ppr--每转500个脉冲)----使用A,B两相,实际一圈应得到2000个脉冲
但用在三菱的PLC(FX3G)上,却只得到500个脉冲,用法如下
1) 输入用X0(A相) 和 X1(B相)
2) 从C251 寄存器读数
试了几组都一样,请问哪里出错了?

网友A:
编码器转一圈500个脉冲。实际怎么能得到2000个呢?除非程序中用了乘法指令。

网友B:
使用4倍频输入方式,看手册的105页。

楼主:
看来只有FX3U系列才能用4倍频,FX3G是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