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菱编程软件

楼主(2011-05-03):
小弟安装了X Developer Version 7C 编程软件(8点几的不好装)编程正常,但是安装三菱PLC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 6c 或V2.0时,安装画面一直存在,无法完成安装,关机重启后再安装时显示PLC仿真软件已安装,这时将编好的程序按照:打开GX Developer --->在线--->监视--->监视模式 ,进行仿真时却显示:<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失败>,从而无法仿真,恳请大侠指点,四万火急!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以前安装了仿真软件,并且卸载过?是的话就重装一下电脑系统,再安装仿真软件就OK了,

网友B:
8.X版本的很好安装的,一直下一步就可以了,安装不上,是你的操作系统的原因,不要用快速安装精简版本的系统。

网友C:
首先保证你的电脑系统是纯净安装版的系统,这样以后安装各种软件才方便。不要图简单安装和些所谓精减版本的系统。工控软件版本越高对系统的版本要求越高。

网友D:
跟你电脑本身的操作系统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