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高手,山武SDC15溫控器的RS-485通訊口故障的可能原因? 謝謝

楼主(2011-05-03):
10几个串联起来的山武温控器SDC15的RS-485通讯都无法使用了(其它功能正常),连触摸屏那测的通讯口也烧坏了,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
有办法修吗?
感谢各位高手

网友A:
烧坏通讯口的原因有很多,漏电,静电,带电热插拔通信线等等,能修,估计的俩钱能修好。

楼主:
樓上這位大哥
請問有可能自己修復嗎?
可以修復的話,需要什麼東西呢?
不能自己修復的話,送給廠商修大概是多少錢?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