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275的数据线

楼主(2011-05-03):
求助 GT1275的通讯电缆 电脑连人机的 请问谁有接线图 能到网上 共享吗 谢谢

网友A:
迷你USB 电脑市场买3块一根。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不是吧 可以用吗 它的脚号排列是 通用的吗

网友B:
用USB直接通讯就可以的。

楼主:
GT1275 怎样通讯 呢 难道我用的软件不行吗

楼主:
我重装 几次了

网友C:
怎么可能,我用得好好的呢,另外如果有网口,用RJ45也可以用以太网上下程序

楼主:
请问RJ485 是网线 还是电话线 怎么制作呢 谢谢 我刚用USB 还是不行,,用232接口 也不行

楼主:
请问 大侠 USB 接口 要怎么设置吗 我只是设置 人机类型 和PLC 类型 端口 怎么就是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