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别人的机器和别人的程序问题讨论

楼主(2011-05-03):
各位大侠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客户拿一台别的厂的机器来修改吗 你们在修改别人的PLC程序时最短要花费多长时间,你们修改程序时一般要怎么起手啦(程序大概在4千来步),你们是选择修改还是自己写?

网友A:
那要看程序容不容易修改,如果容易改就改,不容易就自己编。
如果你改的话 最多会花费多长时间的机器你选择修改?

楼主:
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啊 把你们的蹄子印留下来啊
。

网友B:
程序结构你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重做
赞同你的意见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C:
大幅度的修改不如重新写,4千步的程序要写的很完美也不容易

网友D:
自己写得了

网友E:
我感觉还是自己写,我不想改,毕竟你有你的风格。

楼主:
其实我的想法也是自己写,但是是5楼说的自己写的话4千多步的程序想要做完美那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我的想法跟1楼和4楼的有点类似。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F:
主要是你要改的部分有多少?复杂的还是什么的···
风格不一样的?
小第冒昧一下,只是你接触别人写法少了~~~~~~真的,取精华去糟粕···和适合工控人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 看多了别人的程序是有利于自己的编程经验。

网友G:
支持1楼的说法,容易修改就修改,不容易就自己写。

网友H:
哈哈,以前改过一个日本的六千多步的程序,
说实话,原程序我没看懂, 但我就在原来程序上改,
结果改完也能用,效果还不错。
这种情况在我们公司改过的机器里少。

网友I:
改工艺的话,看设备复杂性,太复杂和古老的PLC一般直接改程序,4000步的程序,如果有现成的电路图,完整的工艺2天吧,搞不好要1个礼拜,很多旧设备要了解诶。如果没有电路图,很多电气都没见过,应用过,算上查资料,工艺要摸索的话就说不清了,很多机械的东西电气上反映不出来,要配合才行,只是改个动作的话对比下现成搞定就可以了1.2小时调试就玩。简单了解程序大概也要1.2小时。
一般别人拿过来修改的机器是不会有图纸的。

网友J:
每个人又自己的编程习惯。短时间看的懂的就改咯。
4000步的程序,也蛮多的了,
嗯 我们公司就常干这事,每天我们都要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

楼主:
就是因为上面一大堆问题我才不知道怎么办好些从头写程序客户那边三天两头跑过来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要求改,很浪费时间的 这样的话我的业绩也就会变低。

网友K:
改比重写更需要水平。觉得自己水平高,可以掌控别人的程序,就改;对自己水平没信心,害怕越改越乱,越改越糊涂,就辛苦一点重写吧。

网友L:
程序步数多而且又是分块编写的,又容易看懂,要编写的程序与别人大同小异,肯定修改要简单,
我遇到过几台机器 写程序的人特牛叉想到那里写到哪里,我都不知道怎么看他的程序了。

网友M(2011-06-06):
自己明白才可以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