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3):
请教专家,我用QJ71BR11和QJ72BR15组成远程I/O网络,远程站QJ72BR15模块上电后ERR灯一直常亮,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在線診斷錯誤內容為何?另是否能將你的程序傳上來看看?(方便的話)

楼主:
在線診斷錯誤內容為何?另是否能將你的程序傳上來看看?(方便的話)
-------------------------------------------------------------------------------------------------------------------------------
您好!现在我无从下手,GX-developer里找不到远程I/O,SD和RD灯有一个始终不亮,另一个偶尔闪下,是不是通讯没连上,所以找不到远程I/O?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線診斷錯誤內容為何?另是否能將你的程序傳上來看看?(方便的話)

您好!现在我无从下手,GX-developer里找不到远程I/O,SD和RD灯有一个始终不亮,另一个偶尔闪下,是不是通讯没连上,所以找不到远程I/O?

你的設備是新製造的還是老設備出了問題?兄弟最好是能將程序穿上來,并將你的遠程主機端和遠程I/O端的配置詳細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