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分析下故障原因

楼主(2011-05-03):
今天机子在正常生产的情况下,触摸屏突然出现PLC没响应的英文字母,左上角COM灯老是一闪一闪。正常的情况下是亮着不闪的。触摸屏型号是MT508SV4CN。PLC是三棱FX2N。
后来我先检查了电缆线,没问题,接着检查了下插口针头,好像也没事。查了很久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于是我就把另一台机子上的触摸屏对换,结果好了,请教专家是不是触摸屏有问题呀?那触摸屏问题出在哪?

楼主:
请专家帮帮忙

网友A:
应该是插接件的问题。或者一个线头接触不好
。

楼主:
是触摸屏上的插件有问题吗?不像,

网友B:
屏放另外一台机上能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放另外一台机上能用吗
对了 换换试试看

网友D:
我也想说把屏幕换到别的PLC 上看看

网友E:
触摸屏坏了呗

网友F:
交换后是否两台都好了?怀疑的那台还是原样,触摸屏坏了撒,一般这种故障通信线路问题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G:
可能是干扰

网友H:
我碰到的这样故障很多情况都是通迅线有问题!

网友I:
两台交换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首先得感谢朋友对我求助问题的答复。是这样的,我们的都市同一型号的,所以当我感觉触摸屏有问题的是侯,我就把另一台机子上好的触摸屏换过来,结果机子运行正常。问题解决,于是我把拆下来的(感觉有问题的)触摸屏装到另一台机子上,结果还是出现原来的问题,我想应该是触摸屏有故障。但我不知道是故障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