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剪板机改造问题

楼主(2011-05-03):
各位师傅好:我是新来的。
我公司一台液压剪板机,老板叫我改造一下把剪板机剪好的料从下面自动流出来,放好在一个建板上。就这个机械。然后用叫人插车拿走,那位师傅有做个吗?
或者有什么办法吗,教教小第。非常感谢。剪板机图:

网友A:
这个现场做方案应该是可以做出来的!但是这不是小工程哦!!
QQ32135553

网友B:
加个电机把它运下来!

网友C:
爆料一下 我做过一个
怎么做的?你可以教一下我吗?谢谢,我qq是921891830.

网友D:
这要现场勘查才能做工艺,肯定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