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程序怎样复位的?

楼主(2011-05-04):
本人在维修一台切纸机时。遇到走梭电机行走方向反。无法复位。经过一天后停止一晚,第二天开机又正常,请教各位是怎么回事。反复停电关机都不行,伺服电机方向反以外什么都正常,调电机线又报警

网友A:
也行是伺服控制器误动作,或者上位机有问题,说不好。另外这伺服控制器有复位用接线端子。什么牌子的伺服?

网友B:
重点检查原点感应开关。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说法,伺服电机是不允许调电机线的!

楼主:
松下的,用数字键盘输入尺寸,液晶屏电脑显示。还有一个手动旋转编码器可以调尺寸,用伺服器说明书手动复位不行。应该有键盘复位键的。

楼主:
行走时尺寸正确,但显示与实际方向相反

网友D:
检查线路,接线可能有松动

楼主:
接线反复查过,应该没问题。有松动不大可能运行程序反向
wusaoyun

网友E:
检查上位机给的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