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学符号代表的什么意思?

楼主(2011-05-04):
下面的这个图片里德符号式什么意思?
这是我在一个西门子的资料中看到的

网友A:
不太清楚,应该是变压器,调压器,或者变频器之类的东西,或者看全图可以猜出来。
这个上面接的是一个空气开关
下面接的是一个变频器6SE6 420

网友B:
应该是逆变器
这个上面接的是一个空气开关
下面接的是一个变频器6SE6 420

网友C:
是不是抗干扰高频滤波器?
这个上面接的是一个空气开关
下面接的是一个变频器6SE6 420

网友D:
三相电源滤波器。
这个上面接的是一个空气开关
下面接的是一个变频器6SE6 420

楼主:
这个上面接的是一个空气开关
下面接的是一个变频器6SE6 420
这个器件的编号是6SE63000-OBE23-6AA0

网友E:
应该是滤波器!

网友C:
这就对了撒,是滤波器

楼主:
做为滤波器我想应该只是那个虚线的部分吧?
就下图的这个

网友F:
是滤波器,虚线部分是四芯外套金属屏蔽线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忙了啊

楼主:
补充一点
这个是实物

网友G:
下面既然是变频器,上面是三相电源,我觉得这个是变频器的输入电抗器吧,滤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