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2011-05-04):
一直做PLC这块的。

不过看到行车这块的空间还是有点的就转而做起行车的电控系统了。。。。

没做以前一直想,自己设计电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可现在遇见的更多的问题是修改以前的旧机台~~~~~~~~更没有原来电路图。。

在这问下,论坛里面有做行车的朋友没????

请教请教···

网友A:
行车应该不难啊,既然改造没图纸,就全换自己设计好了
行车电路部分是不难,,

可改的旧设备全是纯接触器这类的电路,还没有电路图。
找东西很是头疼

网友B:
行车也没什么,只要能理解原理,就OK。现在有很多行车也是用PLC,变频器,摇控来的。大型的一般都是用的绕线电机。
你有做过行车么?

国产行车控制电压是36V还是48V的?

前天改了意大利的主机,用的就是AV48的

网友C:
老式行车,就是继电器控制的控制连锁的复杂些。很多年没碰了。

网友D:
行车比PLC要简单得多

网友E:
行车也有不少种呀,你是用在神马地方

网友F:
32t-50t行车大多是联动控制台操作维修不难,变频器控制的行车一般很少出问题,保护要好得多。设备原理大同小异,只要原理在头脑里清晰,维修起来并不难。

网友G:
了解下,对这个不懂得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H:
请问行车两边的行走电机是怎么实现同步前进的
大车的电机同步?
电机是带刹车的,同时是同一个变频器控制的,那样可以同步了

网友I:
知道就说嘛

网友J:
只要理清事件机理,以你的经验应该可以

网友K:
需要什么样的图纸啊?

网友L:
国产行车的接触器控制电压都是36V居多。
国产的是36V的··日本和意大利的是AC48的··呵呵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请问行车两边的行走电机是怎么实现同步前进的
楼主留言:大车的电机同步?
电机是带刹车的,同时是同一个变频器控制的,那样可以同步了
如果负载仅靠一边 那边的电机负载就会大速度会不会下降造成两边的行走电机速度不一致??

网友M:
楼上的不必担心,变频器的下垂功能就是针对此设计的!

网友N:
我一直搞PLC,担业余时间也做行车的安装,线路很简单,通常是通过凸轮开关调整转子的电阻,更简单的就是直接启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O:
搞行车简单的,仔细看看电器资料

网友P:
国产的只有220V和36V吧

网友K:
行车简单一点,但是起重机械种类很多,有的也很复杂!

网友Q:
说实话,做设备其实靠的是经验。在这一行做的时间长了,各种类型的设备都见过了,就没有问题了。
只能慢慢来了。。。

网友R:
自己生新做一个控制电箱,比改还来得容易
旭佳电气(东莞)有限公司
www.seika-ele.com
易能变频器、显控触摸屏、三菱PLC及台达全系列自动化产品。
承接自动化工程、设备改造、节能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