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传感器

楼主(2011-05-04):
我想找一个在水泵上用的检查水泵开起来有没上水的传感器,不知用哪种好,有没有人知道的呀?

网友A:
压力开关?液位开关?

网友B:
水流开关 装在出口管道上

网友C:
电接点压力表试试

网友D:
可以从泵的出口压力反应出来,也可以从泵的电流反应出来,看楼主怎么选了

网友E(2011-06-22):
微动开关加一个传动杅,水流推动传动杅带动开关动作。要用低压控制,这样安全。

网友F:
压力流量电流都可以检测

网友G:
压力传感器和流量计都可以

网友H:
好多人用水流开关具体型号我记不清了

网友I:
水流开关就行,装在管道上检测。

网友J:
液位继电器吧?我用过

网友K:
用一个流量开关就可以了,只要有水流,就给你个信号。

网友L:
流量开关就行,冰水机中的冷冻水循环泵常用

网友M:
可用电磁流量计。

网友N:
压力传感器用 的 比较多一 点 。装在管道上。现在 的 种类比较多啦!

网友O:
水流指示器

网友P:
流量开关就行 或者用压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