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关于收放卷卷径、张力、力矩用PLC计算怎么做

楼主(2011-05-04):
求教大家关于收放卷卷径、张力、力矩用PLC计算怎么做,用什么方案和计算公式

网友A:
选用带收放卷功能的变频器就行。。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B:
支持一楼,用变频器恒涨力控制,直流电机恒转矩也行。

楼主:
用怎么怎么算请你大家知道不

网友C:
有点难度,要用专用的变频器啊,
有一款科威的KW188的变频器,还有台达的(型号忘记了)
算法是物理原理计算的,跟转矩(包括启动转矩)、卷径、转动惯量有关

楼主:
用PLC计算我你们做过吗,麻烦告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