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数字量 转换成 实际值

楼主(2011-05-04):
到现在我对于数字量(FX2N-4AD)转换成实际值还是无法实现,望大家指点一二。
比喻模拟量为:0-10V
数字量为: 0-2000
实际值为:-0.1-1.0Mpa
这中间的公式是怎么写的。

网友A:
按你给的 数字量0就是-0.1Mpa, 数字量2000就是1Mpa
那每个数字量就是 1.1/2000 Mpa
当前的实际值= -0.1+当前数字量*(1.1/2000)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B:
也就是是说明1V代表0.1MP,1V等于数字量200,你再仔细想想对不对?
200=1V=0.1MP

网友C:
实际量-0.1---1, 数字量2000就是1.1Mpa
那每个数字量就是 1.1/2000 Mpa
当前的实际值= -0.1+当前数字量*(1.1/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