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闸电机起停问题

楼主(2011-05-04):
1.2kw抱闸电机,一分钟起停6次,需不需要配变频器?
配变频器需要如何控制?

网友A:
需要不需要变频器要看你的运行速度是否可调, 可以用一个中间继电器控制变频器的外接端子启停和抱闸电磁铁的通断

网友B:
抱闸和变频器没有必然的关系!

网友C:
这个要不要变频器关系不大啊!
QQ32135553

网友D:
点动。。。点动

网友E:
电机速度的改变除了用变频器还能用什么改变电机的速度啊……

网友F:
配变频器的话,电机与电磁刹车分开接线,分开控制;变频器要用自由停车方式

网友G:
这不要变频器才1.2KW

网友H:
这个可以没有,变频器用错地方了

网友I:
需要调速吗?如需要就装一台,

网友J:
如果无变速应用的话,最好的方案是电机+离合抱闸组合,离合抱闸用直流、固态继电器控制,就不会在乎你1分钟启停多少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