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4):
我是刚学搞西门子 ,也了解过三菱。试着关书编写过。发现有出入,实现方法和使用指令有时并不一样,只是精简的通用的才一样。因此有些困惑,也不了解什么指令代价小,运行快,所以不能确认程序是不是最简和最科学,请各位老师指点下。搞VB的时侯多少还懂点一些命令调用情况,可PLC这方面完全是空的。比如PLC中用计数器可以计数,用计时器也可计数,用移位指令也可计数;……使用中应怎样来确认呢?

网友A: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嘿嘿

网友B:
建议LZ先从基本的学起.
找个师傅,到工程现场打打杂,积累一些现场经验,再看书,这样才会学的好。否则,死读书,你会疯掉的。

网友C:
俺也是生手

网友D:
科学化?这是相对来说的,首先你要不管用什么方法让设备运转,然后随着你对指令及设备工作的熟悉,不断修正程序,就可以相对来说达到科学化。

网友E:
条条道路通罗马,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F:
简单和复杂是比较出来的,这个东西,没有统一的标准。

网友G:
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有结果

网友H:
简单不一定好,复杂不一定对,工艺符合要求,操作者怎么搞都不会出现紊乱,运行中不会死循环,运行效率高,运行稳定就是好程序。
  • 下载积分:+1(luyanping) 热心助人

网友I:
    9楼说的好!顶!!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是大实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科学化?这是相对来说的,首先你要不管用什么方法让设备运转,然后随着你对指令及设备工作的熟悉,不断修正程序,就可以相对来说达到科学化。

    有同感。

网友L:
程序运行稳定,工作顺序达到要求就是好的,改进了就更好

网友M:
有条件的话,多看看现存设备的程序,有很多编程技巧在里面

网友N:
日本人的程序都写得很长的 但不会出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根据各位老师的意见,我忽然想通了。在不考虑扫描时间有影响时,以最稳定的为标准。

网友O:
简单,还要稳定才是好程序
QQ:532904130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简单不一定好,复杂不一定对,工艺符合要求,操作者怎么搞都不会出现紊乱,运行中不会死循环,运行效率高,运行稳定就是好程序。
9楼说的对

网友P:
新手,进来学习了

网友Q:
没什么科学化了,能达到使用要求就好了。

网友R:
我跟楼主差不多

网友S:
在简单的程序和完美的控制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下载积分:+1(luyanping) 内行精点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T:
这个可以计算的出,但只要知道基本的就可以了,你可以去算它的扫描周期,和它动作的原理

网友U:
只要结果是你想要,都不是问题

网友V:
努力了就会有回报的,
下载积分:+1(luyanping) 热心助人

网友W:
做些“移形换位”的事
多到现场体验下操作工、维修工、工艺质量人员的感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程序设计好坏,自己说了不算,别人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