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特殊模块号

楼主(2011-05-04):
TO K0 K16 K2M10 K1 应用了BFM写入指令,意思是将数据K2M100以1点的传送方式写到PLC的第0号特殊模块中的16号BFM(缓冲存储器)中去。
注意:BFM是特殊模块中RAM,地址为0--32766。
请教各位大侠,在上面的语句中说到第0号特殊模块,但我不知道怎样设置特殊模块号?,,感谢!

网友A:
FX的,不用设置,根据你安装的特殊模块位置决定。从主单元后扩展的算起,第一块特殊模块就是0,第二块特殊模块就是1,第三块特殊模块就是2,顺序往下排,扩展XY不算.
下载积分:+1(独步黄昏) 热心助人

楼主:
非常感谢这位仁兄,,FX的不用设置那么A系列和Q系列的要不要设置,如果要该如何设置,,还要再次麻烦再解答下,,谢谢……

网友A:
A和Q的要设一下特殊模块的I/O点数。在参数-I/O分配设置。
与FX不同,FORM TO 指令不是指定模块号,而是起始I/O号。
具体可以看下指令手册。

网友B:
谢谢1楼,好像欧姆龙C系列模块号也不用设置是吗?

网友B:
TO K0 K16 K2M10 K1 应用了BFM写入指令,意思是将数据K2M100以1点的传送方式写到PLC的第0号特殊模块中的16号BFM(缓冲存储器)中去。
K1是一个字还是一个点?有谁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C:
最后那个K1是表示 “字”的含义,不是1位。
下载积分:+1(liuhuaxing) 热心助人
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2010荣获“丰田终身成就奖”,2011年入选“名人堂”(HALL OF FAME)

楼主:
谢谢各位了,,,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楼主:
特别感谢“bogegongkong”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