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变频器连接问题

楼主(2011-05-04):
三菱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一个触摸屏最多可以与几台变频器相连接;如何连接;谢谢

网友A:
触摸屏控制变频器?
PLC控制变频器吧,三菱PLC与变频器的通讯,要遵循他们的专用通讯协议

网友B:
触摸屏COM口上RS485+、RS485-两端接变频器RS485+、RS485-,最多能和32个变频器通讯。

楼主:
非常感谢;但我还是有些不明白;请指教;比如接在变频器上RS485是如何完成;变频器上都没有485接口啊;请多多指教

网友C:
变频器上是有接口的,然后接到PLC上为,通过触摸屏来通讯,目前我用的是三菱PLCFX3U控制三菱变频器,三菱触摸屏显示,用起来比较简单

楼主:
三菱FX1N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过FX1N-485-BD通讯,用PLC外接按钮开关来控制变频器正转,反转,停止,不论是按正转,反转,停止时485通讯板上SD+,RD+同时闪一下;但变频器不动作是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