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和S7-200CN建立通信一定要用西门子原装的编程线吗

楼主(2011-05-04):
求助高手,我单位有几台西门子S7-200CN的PLC,现在我想加几个光电开光上去,请问用电脑和S7-200CN建立通信一定要用西门子原装的PPI编程线吗?急 急 急!!

网友A:
不一定非要用原装的通讯线,但是条件允许的话(原装的贵)还是用原装的吧(稳定)..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B:
如果条件允许,建议购买西门子原装线。

网友C:
上淘宝买根就可以了。你也不经常用!

网友D:
3楼说的很好,价格(与其他卖家相比)也不贵

楼主:
再次感谢3楼,只是我单位S200CNPLC的PPI插口是和触摸屏连在一起的,不拔掉直接插能行吗?我用不是原装的USB-PPI编程线缆,直接插和拔掉后插上去都不能建立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