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编码器测量出直径

楼主(2011-05-04):
怎样用增量型编码器再通过PLC测量出直径

网友A:
先按脉冲数计算周长,后算直径即可

网友B:
应该是1楼说的那样,不知大家还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C:
要看测量方法是怎样的才行,也有通过测量压辊摆角计算直径的

网友D:
直径=脉冲数*厚度*2

网友E:
不懂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