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编程线 急 急 急

楼主(2011-05-04):
我刚买的编程线是三菱USB-RS422的用在三菱PLC的 FX1S-30MR 现在就是连不上了用了还不到3次 提示无法与PLC取得联系请各位帮忙啊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驱动没了

楼主:
2楼 所有的全用了 全部都正常 可能是编程线坏了 郁闷 用了才几次啊

网友B:
我也碰到过编程线用几次就坏的,还好供货商包换。。。。

网友C:
可能通信串口烧坏了

网友D:
那个编程线买的便宜的话是用不住的是!

网友E:
最大可能:线的质量问题,请联系供应商
第二可能:设置问题,请自行检查
第三可能:PLC的通讯芯片烧坏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F:
买不如自已做一条

网友G:
这个系列的,自己做一条吧,而且从来都是热插拔,一直正常中,本站有做法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