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GX Developer工程数据一览如何显示

楼主(2011-05-04):
请问GX Developer工程数据一览如何显示?alt+0没反应。

网友A:
不会吧,就是ALT+0啊,是“0”零,不是“o”

楼主:
是啊,没反应呢,点图标也没呢。请问咋回事呢?

网友B:
ALT+0可以啊,不行的话,你重装软件。

网友C:
显示-----工程数据列表
wusaoyun

楼主:
都没用呢,估计软件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