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大家好,这套松下伺服怎么玩?

楼主(2011-05-04):
这套伺服驱动器型号是MEDDT7364003,看手册上说是三相220V的电源输入,但是在家里都是单相220的电,我想把驱动器和电机连起来,在家调试着玩玩。但是就是没有这个三相的220V电,我该怎么办呢?请大家指教,谢谢
jxh668

网友A:
小功率的可以用

楼主:
我这个驱动器是2.5KW的,我是不是得买个变压器啊,还是怎么办?

网友B:
可以接单相220V,只是功率有损耗,试着玩应该没问题

楼主:
驱动器是E型的2.5KW的,电机我看也不小,不知道接个单相的220V带着电机运行可以吗?不会损坏驱动器吧

网友C:
用单相220v,不带负载可以试运行

网友D:
很好玩,尽管试试呀

楼主:
就是说我电机不带负载接到驱动器上,驱动器接上单相的220V,可以运行吗?我看电机好大个的,不知道有事吗?就怕搞坏了,那就麻烦了。
wusaoyun

网友E:
同意5楼的

网友F:
L1与L3接单相220V啥问题没有!尽管放心,我用多了!

楼主:
在手册上找到接线图了,电机端的H G K L已经找出,但是驱动器的E5V E0V PS PS 是哪一个?我看驱动器上这个X6编码器插头,里面上面3个铜触点,下面3个铜触点。这6个触点是怎么排号的,知道1 2 3 4 5 6的顺序了,我就知道怎么接线了。

楼主:
找到了,现在开始玩了。
大家好,这套松下伺服怎么玩?
http://ymmfa.com

网友G:
可以用的!接任意2根就可以了!只是不能带负载,加减速时间要长!
我最大试过加用电带7KW的伺服试运行

楼主:
为什么一上电就显示err 38故障,查手册是极限开关的事,我修改PR04时怎么改不了参数,想改成1,让极限开关失效。但是修改完后断电重启还是2,怎么参数不保存?

网友C:
修改参数后需要保存到eeprom,再断电重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试运行成功了。贴着图片大家看看,呵呵。下一步用PLC发脉冲试试,初玩伺服,见笑了。

网友H:
严重同意二楼的

网友I:
过来见世一下,我还没用过伺服呢。

网友J:
安川1KW的呢,还负载,也没有三相220
说明书上要求用三相220V
旭佳电气(东莞)有限公司
www.seika-ele.com
易能变频器、显控触摸屏、三菱PLC及台达全系列自动化产品。
承接自动化工程、设备改造、节能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