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顺控如何编程,望各位多多开导
购买一个触摸屏

楼主(2011-05-04):
三菱fx1n-60mt-001顺控如何编程,

网友A:
和FX1S一样,基本上就是软元件多少不一样

网友B:
编程结构上没有什么特殊的吧!

网友C:
顺空指令大致都一样

网友D:
建议你看一下三菱的《FX1S,FX1N,FX2N,FX2NC系列编程手册》这个手册,上面有SFC说明

网友D:
网上也有许多教程

网友E:
正常的動作順序使用步進 STL
異常或警報或重要的輸出使用 階梯寫法

网友F: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G:
多看手册把

网友H:
4楼说得有理~ 多看看说明书~
三菱顺控如何编程,望各位多多开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