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xueplc.com

楼主(2011-05-04):
查看原文:http://www.taojinwa.com/blog/?p=458

输入/输出滞后时间又称系统响应时间,是指PLC部输入信号发生变化的时刻至它控制的有关外部输出信号发生变化的时刻之间的时间间隔,它由输入电路滤波时间、输出电路的滞后时间和[    post]因扫描工作方式产生的滞后时间这三部分组成。
输入[ post]
模块的RC滤波电路用来滤除由输入端引入的干扰噪声,消除因外接输入触点动作时产生的抖动引起的不良影响,滤波电路的时间常数决定了输入滤波时间的长短,其典型值为10ms左右。
输出模块的滞后时间与模块的类型有关,继电器型输出电路的滞后时间一般在10ms左右;双向晶闸管型输出电路在负载通电时的滞后时间约为1ms,负载由通电到断电时的最大滞后时间为10ms;晶体管型输出电路的滞后时间一般在1ms以下。
由扫描工作方式引起的滞后时间最长可达两个多扫描周期。
PLC总的响应延迟时间一般只有几十ms,对于一般的系统是无关紧要的。要求输入输出信号之间的滞后时间尽量短的系统,可以选用扫描速度快的PLC或采取其他措施。[/post]
[/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