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厂到处带电处理

楼主(2011-05-04):
各位师傅大家好:
又请大家帮忙来了,呵呵,我公司一个很小的电镀厂,现在这个时候,特别天气潮湿,空气开关表面都有带电,用电笔测电笔指示多很亮,根本不能摸,很厉害。各位师傅你们有什么办法吗?可以处理这样的问题。小弟请教了。谢谢!

网友A:
与电镀蒸汽有一定关系,试电笔测不准(感应电也可亮),还是用万用表测要准确,开关箱下面垫一个绝缘台,或者把开关装在离电镀槽远一点。

网友B:
到处有电的办法是到处给他接地。很多是感应电没什么事的,

网友C:
传说中有静电消除器,但是你们是小厂,估计老板不会买的,建议你将开关盒子柜子什么的做得IP等级好点。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接地 猛接地

网友E:
电镀车间是这样的,氧化严重。时间长了有的控制器件如PLC类还会有故障。

网友F:
注意防潮多检查并做好接地

网友G:
我估计是电解液的蒸气,时间长了就会到处带电。用清洁剂清洗一下吧

网友H:
电镀厂就那个场合,没办法弄都是酸惹的祸,坏了换,接地不行漏电开关会送不上的,我以前在电镀厂做过电工,谁也没办法
QQ540940771

网友I:
应该是空气中含有离子

网友I:
隔离起来

网友J:
加大抽風,保持乾燥,增加接地,在不影響散熱的情況下保持電箱密閉,電箱內部加乾燥劑包。。。

网友K:
用清洁剂清洗一下吧,或者把配电箱做的密封好一点,开关之类用防水的,记得一定要做好接地。

网友L(2011-06-15):
用防水电箱啊

网友M:
现在做电镀设备的都是要求厂商要单独做个电控房在加个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