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会有问题?
!!!

楼主(2011-05-04):
昨天把PLC的后备电池拔了一天没装上去,除了写进里面的用户程序不见了,还会对PLC有其他的影响吗?

网友A:
没有,重新插上电池将原程序写入。

网友B:
最多也是把程序丢失!对其它没有影响

网友C:
對PLC没影響 ...
拿掉電池 , 也是清除PLC記憶體的一種方法
(當你忘了密碼 , 手上又有原始程式 )

网友D:
楼上的兄弟是台湾人?
!!!

网友E:
再写一遍不影响的
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