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用特种模块控制变频器的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11-05-04):
我有FX3U和变频器控制砂轮转速,用新砂轮时频率为50HZ,变频器的模拟量电压为7v,每次修砂轮0.02 mm ,则变频器的模拟量电压提高0.1v,来确保砂轮的线速度。不知用啥型号的模块,PLC程序怎样编?谢谢各位大侠帮助。我的QQ:912777477@qq.com

网友A:
根据你说的用FX2N-2AD的A/D转换模拟模块就可以了,
PLC程序的话,看说明书自己写吧

网友B:
FX2N-2AD是模拟量输入模块吧

网友C:
FX2N-2D/A模块,买的时候找代理商要下说明书,说明书上会有例子!到时候如有不明白继续交流!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因为控制变频器的模拟量,是否用FX2N--2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