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1--100A空开

楼主(2011-05-04):
100A空开是指每相100A还是三相电流合100A,有台设备满负荷时是50A的电流,用多大空开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100A空开是指每相100A。是什么性质的设备?会不会经常过载?线路容量有多大/?选80A或100A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会不会调短路脱扣(电磁脱扣)?短路脱扣和热脱扣要分清楚喔。你如果工作干久了,就知道短路脱扣的重要性。一般没人去调它。

楼主:
是台全自动过油机,里边有三只八千瓦UV灯还有红外加热,跟风机电机变频器

网友A:
NM10-80A够了

网友B:
按1.5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