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1-05-05):
请问各位师傅,变频器能同时和PLC通讯,但是用电位器器调速吗?(运转指令和频率不通过PLC )?
?

网友A:
完全可以,通过485!一定把把两头的通迅格式设置一致!

网友B:
根据变频器不同方法很多,我们原来用的还有CANOPEN通信!
QQ32135553

网友C:
用的谁家的变频器啊?..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楼主:
有三菱。丹佛斯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不管是哪种机。首先要在变频器设置(BUS口和面板都有效)。

网友E:
可以的,好像手册里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