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操编程器读取FX2NPLC中的程序,显示COMMS ERROR

楼主(2011-05-05):
请教:我用手操编程器读取FX2NPLC中的程序,显示COMMS ERROR 以前我拆过几次,是不是拆坏了?

网友A:
很有可能!检查编程电缆线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PLC里面的24V电源不要有短路!
下载积分:+4(aabbcc296) 热心助人

网友B:
要修理的话,请找我.
QQ106748835

网友C:
这些东西不能随便拆的,换新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检查编程电缆线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PLC里面的24V电源不要有短路!
谢谢!正是!编程线的中间插头插牢就好了!

网友D:
通行有问题,PLC 上电了吗?线缆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