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电机的问题,今天刚发现的

楼主(2011-05-05):
今天拿了个私服电机和驱动器,接线都好的,然后送电,伺服电机一直在来回旋转,这是什么原因啊
还有,我给他发了PLSY K100 K0 Y1的指令,监视的时候发现Y1是ON一会OFF一会,时间不定,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各位大虾指点2招

网友A:
那你检查一下是什么条件使这个Y0一会ON一会OFF 的,先查下程序!

网友B:
来回转:可能是UVW三相错了!可能是此服的原点不正,可能是外部干扰,可能是PLC有输出信号了!
监控PLC:一会ON,一会OFF,你是在软件里面看的吧!那里只做参考,没实际意义,你可以监视寄存器的数据有没有增加,

网友C:
楼上的正解,还是查程序的问题或者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