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5):
从别处看到的,拿到这里供大家参考学习!

口诀一:二点五下整九倍,往上减一顺号对,
三五线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半倍。
注:“二点五下整九倍,往上减一顺号对,”即是2.5mm²;即以下的各种铝芯绝缘导线其安全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²;以上,导线的安全载流量和截面的关系为: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渐减一;而35MM²;的导线的安全
载流量为截面的33.5倍;即“三五线乘三点五”,50MM²;以上,截面数和安全电流之间的倍数关系为两个两个线号一组,倍数依次减0.5倍.即“双双成组减半倍”.
特别提示:表适用于铝线绝缘导线,环境温度为25º;C时明敷.当环境温度升高 和敷设方式变化以及采用铜线时可用下述估算方法进行修正.
口诀二:“条件不同另处理,高温九折铜升级.
导线穿管二、三、四,八、七、六折最好记.”
注:当使用的导线为铜导线时,其安全载流量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点,可按表加大一个线号记算.如记算16MM²;的铜线,可视为25MM²;的铝线,用口诀一
有25×4=100A,即为“高温九折铜升级”. 导线穿管根数增加,导线的安全载流量减小.估算可视为明敷,再打一个折扣.一根管子穿两根线时的安全电流为明敷时的0.8倍.
二:10(6)/0.4KV三相变压器一、二次额定电流的估算
口诀三:容量算电流,系数相乘求,
六千零点一,十千点零六;
低压流好算,容量流好算。
三:10(6)/0.4kv三相变压器一、二次熔丝电流估算
口诀四:低压熔丝即额流,高压二倍来相求。
注:低压侧熔丝大小,可以根据高压侧额定电流的大小来选择;高压侧 熔丝电流约为高压侧电流的二倍。
例:10/0.4KV,100KVA三相变压器、低压侧熔丝电流是多少?
解:按口诀三,高压侧电流为:
100×0.06=6A
故高压侧熔丝电流为:6×2=12A
低压侧额定电流为:100×1.5=150A
低压侧额定电流为:150A
四:直接起动电动机控制开关及熔丝的估算
口诀五:熔丝三倍供电流,七千瓦电机直接投;
六倍千瓦选开关,四倍千瓦熔丝流。
注:1、口诀适用于380V笼式电动机,一办当供电线路容量不小于电动机容量的三倍时,才允许7KW即以下的电动机直接起动。
2、直接起动常使用的开关,如胶盖闸刀开关、铁壳开关等,其容量可按电动机容量的六倍进行选用,作短路保护用的熔丝电流,可按电动机容量的四倍选择。
例:4.5KW电动机用铁壳开关直接起动,其开关容量及熔丝如和选用?
解:根据口诀五:4.5×6=27A
4.5×4=18A
故 开关选HH4-30,熔丝选20A
五:电动机供电导线截面的估算
口诀六:多大电线配电机,截面系数相加知。
二点五加三、四加四,六上加五记仔细;
百二反配整一百,顺号依次往下推。
注:不同截面的导线所供电动机容量的范围就能直接算出,其方法是:
“多大电线配电机,截面系数相加知。”即用该导线截面数再加上一个系 数,是它所能配电动机的最大KW数。
1、“二点五加三、四加四,”即是2.5MM²;的铜芯绝缘线,三根穿管敷设,可配2.5+3=5. 5KW及以下的电动机;而4MM²;的铜芯绝缘线,三根穿管敷设可配4+4=8KW即以下的电动机;如10MM²;的铜芯绝缘导线能10+5=15KW电动机。
2、“百二反配整一百,顺号依次往下推。“表示当电动机的容量达到100KW以上时,导线所配电机的容量范围不再是上面导线截面数加 上一个系数关系,而是反过来120MM²;的铜芯绝缘导线能配100KW 电动机,顺着导线截面规格号和电动机容量顺序排列,依次例推,即150MM²;的导线可以125KW的电动.
六:电焊机支路配电电流的估算
口诀七:电焊支路要配电,容量降低把流算。
电弧八折电阻半,二点五倍得答案。
注:电焊机属于反复短时工作负荷,决定了电焊机支路配电导线可以比正常持续负荷小一些。而电焊通常分为电弧焊和电阻焊两大类,电弧焊是利用电弧发出的热量,使被焊零件局部加热达到熔化状态而到焊接的一种方法;电阻焊则是将被焊的零件接在焊接机的线路里,通过电流,达到焊接温度时,把被焊的地方压缩而达到焊接的目的,电阻焊可分为点焊、缝焊和对接焊,用电时间更短些。所以,利用电焊机容量计算其支路配电电流时,先把容量降低来计算,一般电弧焊可以按焊机容量八折算,电阻焊按五折算,这就是“电弧八折电弧半”的意思,然后再按改变的容量乘2.5倍即为该支路电流。口诀适用于接在380v单电源上的焊机。
例:21KVA交流弧焊机,接在380V单相电源上,求电焊机支路配电电流。
根据口诀七:21×0.8×2.5=42A

网友A:
这么好的帖没人顶。我抄走了。

网友B:
这么好的帖没人顶。我抄走了

网友C:
我顶,很实用。抄一个

网友D:
肯定要顶一下!
wusaoyun

网友E:
是不错。新电工可以用用。最好还是查表准确。

网友F:
不错,很好的口诀。

网友G(2011-07-26):
顶顶萨,萨顶顶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H: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嘿嘿

网友I:
太有用了。

网友J:
复制走了,谢谢
lizhihua

网友K:
帮你顶一下
海纳百川

网友L:
不错谢谢
真诚到永远

网友M:
我也顶一下
回复此贴

网友N:
好帖一定要顶的。我顶!猛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