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个问题急事!!!!在线等

楼主(2011-05-05):
法拉克马达上的回梭线十孔插头是叫什么及型号

网友A:
航空插
上个图片吧,其实使用手册上是有具体型号的,楼主可以看看

楼主:
是插上去可以自锁的那种

网友B:
在电子市场可以买到!
QQ32135553

网友C:
编码器插头 军规插头

网友D:
自锁插头一般叫航空插头

网友E:
航空接头

网友F:
好像是硬件连接说明书上。有详细的型号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