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E 电池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1-05-05):
请问CP1E-E 是否要用电池???

网友A:
这个嘛,要看你的程序和工艺了,你有没有要掉电保存的数据了!
工艺是重要!
没有要掉电要保存的数据 只要输入的程序不丢失就行了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
没有要掉电要保存的数据 只要输入的程序不丢失就行了

网友B:
CP1E-E型不支持使用电池

网友B:
要CP1E-N型才可以

网友C:
CP1H程序是靠电池保存的,电池拆久了程序就丢,1E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程序不会丢的!

网友D:
CP1E-E型不支持使用电池
4楼说的对的
CP1E-E 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