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意大利意高(Ecoflam)燃烧器的请进来指教

楼主(2011-05-05):
意大利意高(Ecoflam)燃烧器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有那个高手用过的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A:
没用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B:
用过利雅路的,尤尼瓦斯的

网友C:
看看说明书 电气原理图 就会豁然开朗

网友D:
看说明书啊,只要有电路图,英文的也没事

网友E:
我用过百德燃烧器电源是:助燃风机380伏点火线圈220伏,电磁阀220伏

网友F:
所有的燃烧器都是一个原理,通电之后先吹风几秒钟(把炉体内的空气吹净,防止燃烧起火时放炮),吹风停止后高压变压器开始通电打火花(为电磁阀喷油点火做准备),变压器点火1秒钟左右,喷油电磁阀通电打开,利用变压器的电火花点燃被雾化的油,油被点燃时的火焰会发亮,发亮的光被传感器接收同时断开变压器的电源(这时候火已经被点燃,变压器就没有作用了)。基本顺序就是这样了。燃烧器的那个控制器容易坏,自己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和两个中间继电器可以做,比原装带的那个还好用。原装的一个接近600块,进口的更贵。

楼主:
楼顶的在指教下,我的要把它的信号,上限点接出来,用仪表控制,1到12个点位我就是不明白接那几个啊,大侠们。说明书都是英文,接线原理图就画了3相5线进,他里面有些控制点怎么接

网友G:
用过利雅路的,看看说明书 电气原理图 就会豁然开朗

网友H:
我厂有十三台,都是意大利的,也是用温控仪表控温,用西门子的程控器,两个接触器,大小火切换,燃烧机上有一套组合电磁阀,大火升温,小火保温

网友B:
两段火的可以用普通的位式控制的温控表。比例调节的燃烧器我公司做的设备配的是比例调节的霍尼韦尔DC1040的温控表,此表千把块作用,比较好。带485通讯的还可以直接通讯,在触摸屏上设置温度,自整定等。

网友I:
这个设备一般什么厂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