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组态王与PLC之间的数据通讯

楼主(2011-05-05):
组态王与PLC之间用的是PPI通讯,请问如何将PLC中的VW,VD数据与组态王之间进行通讯?PLC中应怎样编程,请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建I/O变量,VW,VD连接到组态王的输入框就可以了

网友B:
组态王中貌似只要都建V就行了,然后在选择数据类型中 VW的选 整数型, VD的选float行

网友C:
建议看下组态王帮助,很多软件的帮助都很有用的,不要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