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台达PLC控制伺服电机动作过程完成?

楼主(2011-05-05):
我现在用台达的EH2PLC控制伺服电机,控制电机走一定的行程,伺服运动完成后没有感应信号,位置控制,但不知道怎么判别它是否已经走完预先设置的行程,然后走下一个行程,是有特殊寄存器读它的状态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A:
特殊寄存器中有脉冲发送完成位的。查一下

网友B:
M1029,或者,家个比较指令,当达到你的设定值时。执行下一条。停留时间需要超过一个扫描周期~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M1029,
M1030
完成标志嘛

网友D(2011-09-30):
Y0输出的话,M1029在脉冲发送完成后会ON
Y1输出的话,M1030在脉冲发送完成后会on

网友E:
也可定义伺服的输出为定位完成,输入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