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井泵 45KW 控制柜到泵距离850米 多大的电缆

楼主(2011-05-05):
深井泵 45KW 电缆配几平方的 急!!!!! 控制柜到泵距离850米 打听一下最少都要用120平方的 需要做过这方面的证实

网友A:
25平方电缆的要国标

网友B:
用35的吧,这样不用考虑国标不国标了, 不担心买假的!

网友C:
这麽远的距离要考虑电压降,35平的太小。45KW 850米,电压降粗算一下大概为30多V。如果要把电压降控制在5%内20V左右,最小50平,最好70平。
以上个人意见,LZ参考。
下载积分:+1(wslok) 这个压降值怎么算出的? ..

网友D:
铜线50 铝线70 距离太远如果近距离35就可以 最好是拉个控制线经济实惠

网友E:
距离太远,这方面学习一下,没搞过.

网友F:
这个有没有具体的公式?

网友G:
铜的电阻率20Ω/1Km*1mm2, P(45kw)=√3*U(380V)*I*COS∮(0.85) I=80.5A L=0.85Km 如果用95的铜芯线电压降为28.8V,选择95的铜芯线比较合适,70偏小,120不算浪费。
下载积分:+3(xbc5620924) 热心助人

网友H:
我噶感觉35平方的应该可以,45KW交流电机电流应该是125A左右,距离不算远,压降不大,35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距离有850米还不算远呀

网友G:
9楼的兄弟:45KW的电机电流有125A,是哪个厂家生产的,JO2型电机也没有125A啊,要是真的有125A,120平方的铜芯线也不能满足要求喔?35平方的铜芯线850米长电阻值有多少欧姆?在这里不仅要考虑导线的载流量还要考虑线路的电压降,不然线路敷设好了来投入运行时才发觉电机转不了或工作不正常,别人要笑话你这个师傅是水货。
下载积分:+3(xbc5620924)

网友I:
35或者50的应该可以了,95以上的老板要炒你鱿鱼了

网友J:
当温度为20摄氏度时,铜导线的电阻率ρ=0.0175Ω·mm2/m。希望你认真计算。

网友K:
如果要考虑电压降就用70平方的铜芯电缆

网友L:
35平方足够.
可以用YJV22  3*35+1*16

网友L:
如果是星三角启动就要 YJV22 3*25+1*16两根

网友G:
楼主的线路长度不是85米,而是850米啊,你们算了电压降没有?35、50、70、95、120电压降各是多少啊?

网友M:
25MM2铜芯就足够了,这也不是很远,如果在山区,有几公里电压岂不是降很多了

网友N:
50平方以下的铜线,都不靠谱。

网友O:
一定要50MM2以上的电缆,才靠得住。支持20楼说法!

网友G:
看来工控OK≠电工OK,其实不管学工控还是学电工都要有扎实理论基础,

网友P:
50平方线足够了

网友Q:
根据电阻率,估算出线路压降如下
95mm^2 12.6V
70mm^2 17.1V
50mm^2 23.9V
35mm^2 34.2V
25mm^2 47.8V
本人推荐线缆70mm^2以上。

网友R:
70的 可以用了最好要70以上的

网友S:
45KW,额定电流大约90A,这么远的距离不应该是直接启动,直接启动的电流能达到600A左右,应该是软启动,正常情况下35的就够,考虑线路压降,可以适当加大规格

网友T:
“50后递增减五”!50mm2可以配45KW的电机,要求为铜芯塑料线。70mm2可以配60KW的电机,要求为铜芯塑料线。

网友G:
又一个活学活用大师

网友U:
学习了,这么远的没经验

网友V:
我没搞过 ,学学学习

网友W:
我认为35平方的国标铜钱就可以了,因一平方的铜线可导电5A左右,那么你的电机电流也就是最多100A,个人关点,只拱参考

网友X:
要考虑线路压降,70平方最好,
95太大,有点浪费。

网友Y:
国标35平方,

网友G:
多诚实的语言啊,“没搞过,学习学习”,“这么远,没搞过”,大姨妈说过:“不懂不要误导别人”。搞专题应用的师傅也不少啊?

网友Z:
带变频器的需要三十五平方

网友AA:
这麽远的距离要考虑电压降,35平的太小。45KW 850米,电压降粗算一下大概为30多V。如果要把电压降控制在5%内20V左右,最小50平,最好70平。
以上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AB:
同意8楼

网友AC:
感觉95的比较合适

网友AD:
还是粗一点好。铜线50,铝线95 合适一些。

网友AE:
这个应该问水泵生产厂家

网友AF:
我建议在电机控制处增加电容器,这样可以降低线路损耗。

网友AG:
用50平方铜芯线,公式为证:
I=P/U*1.732约等于70
S=IL/54.4*U' 约等于50
(注:I--电流;L--导线长度;S--导线截面积;U‘--允许的电源降;P--功率;1.732也就是根号3)
如果想用铝芯的,把54.4更换为34计算(用95平方吧)

网友AH:
电缆的要国标

网友AI:
同意8楼的算法

网友AJ:
3楼正确,我支持

网友AK:
其实压降要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电机力矩够,不会影响别的设备的正常工作

网友AL:
一般经验,1KW1平方,45KW就用50平方的,考虑到线路较长,用70平方以上比较好

网友AM:
35的那是肯定不行,距离太长了。

网友AN:
引用 网友G:
铜的电阻率20Ω/1Km*1mm2, P(45kw)=√3*U(380V)*I*COS∮(0.85)  I=80.5A      L=0.85Km 如果用95的铜芯线电压降为28.8V,选择95的铜芯线比较合适,70偏小,120不算浪费。

大哥 按你这个算 电压降是 14.4V吧 我刚学的  U=I*R     R=P*L/S   U=80.5*20*0.85/95=14.4 v

请提示  我刚百度学的 可能错的

网友AN:
我觉得25楼是对的,电阻率按(18算) 如果要求电压降 小于5%(19V)的话  应该选 70的

网友AO:
最好70平方的,压降很厉害的,我们以前30KW的远距离的试过,按正常电流选的电缆用上去,泵那里接触器都不能正常吸合。
wusaoyun

网友AP:
呵呵,考虑的是全面。不过把我弄糊涂了。你们就不能把计算过程列出来吗

网友AQ:
支持8楼的说法

网友AR:
粗比细好  安全

网友AS:
可以考虑加交流电抗器。初学

网友AT(2011-06-08):
铜电缆最好35平方mm以上

网友AU:
没搞过这种项目 过来学习的

网友AV:
难道就没有权威点的答案吗?LZ将来工程结束后一定要来发表下看法。如此多的人在讨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知的方法。所以如果楼主工程结束用的没有问题,一定要发上来与我们一起分享下。到底用了多少的,效果如何。

网友AW:
根据电压降计算,120mm是合理的,
不过电缆用小的,只是影响力矩.
如果力足够的话,可以选比较小的电缆,
你们在这里讨论来讨论去也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