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结构化编程中出现BMOV_M、SET_M等类似的语句

楼主(2011-05-05):
ST结构化编程中出现BMOV_M、SET_M等类似的语句,这些语句是什么意思啊?那位有这些语句的相关资料啊?谢谢!

网友A:
BMOV_M将从指定软元件算起n点的BIN16位数据进行批量传送。 SET_M执行条件成立时,将指定的软元件置为以下状态。 ·位软元件: 将线圈·触点置为ON。 ·字软元件的位指定时: 将指定位置为1。

楼主:
谢谢!不过你有没有类似这种语言的资料?我都查不到哦。

网友B:
介个没有说明书的 小日本就这点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