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10B能不能和QD75P1连接

楼主(2011-05-05):
MR-J3-10B能不能和QD75P1连接

网友A:
不能 因为MR-J3-10B是SSCNET通信型伺服 而QD75P1是脉冲串型定位模块

楼主:
今天看到了硬件了,的确没有相对应得接口
但是我还想问你
关于QD75P的定位模块如何与MR-J3-10A连接,我知道有一捆线连接的
但是我要是用于位置控制模式的话;我该如何选择I\O;
硬件手册上面有连接实例
但是实际的连接我还是不清楚
希望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今天我试验时有一个报警代码:102

网友B:
这个有点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J3A手册上有接线讲解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2011-07-25):
QD75P1是发脉冲的,MR-J3-10B是接的总线形式的,通过参数设置脉冲形式,不能相连

网友D:
换J2S吧,搞那么麻烦干嘛,可以连
做工控,做人生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E: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F:
J3B要配合QD75MH使用,連接線是光纖
Fred Lo